原理图生成网表时出错

楼主(2019-10-22):
(图片)

楼主:
请问大家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应该是你symbol的VALUE这个属性里面有换行符,把Q1,Q2,Q3,Q4和J5里面的换行符清掉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symbol的VALUE这个属性里面有换行符,把Q1,Q2,Q3,Q4和J5里面的换行符清掉试一试。

好的,谢谢啦

网友:
    value里面有空格,删掉就行了(一般是在最后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