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坐标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22):
    新建封装,原点坐标一定要在器件中心吗?不在中心会对贴片有什么影响?还有placeband画的大小会影响导出元器件坐标的位置吗?

网友:
    原点坐标放在器件中心比较有利于提高后期的贴片工作效率,SMT根据设计导出的器件坐标表就可以直接输入器件坐标位置;如果不在中心SMT时就需要增加坐标校对调整的工作,Placeband是不是Allegro中的?相当于PADS的Assembly?Assembly的大小不会影响元器件坐标的位置,它的作用只是用于Placement时器件之间的避让,因为不管是板子生产和SMT都存在一定的公差,避让就是提供安全间距,也给后期器件维修提供空间。

网友:
    allegro我觉得没必要太在意封装原点坐标。我坐标都是乱放的,反正都有snap这个功能

网友A:
    坐标原点不在中心点也没有关系,但是在导出坐标文件时要选body cent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标原点不在中心点也没有关系,但是在导出坐标文件时要选body center

    如果导出的坐标文件没有选body center,而是默认的Symbol Origin元件的原点,发给贴片厂了会有什么后果吗?
看了这个贴子之后回去检查之前发出去的坐标文件,发现确实没选body center。。。
贴片厂会调整吗?

网友:
    这个看要求。一般贴片的封装,原点放器件中心,插件的一般在1PIN。主要也就是贴片的时候抓取的点。细的讲原点的位置主要就是看焊接工艺。

网友(2019-11-22):
    看个人习惯吧,一般都是放在中心位置,对后面的smt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