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判断引脚电平为什么在18系列里不行啊

楼主(2019-10-22):
大佬们,这个判断引脚电平为什么在18系列里不行啊

网友:
    你定义一个常量
char型的

楼主:
    不行啊,我给RBO赋值,照样仿真出错
    这就是一个通过开关控制二极管的小程序,判断RB口的电平
    用16没问题,但是18系列的,单片机识别不到引脚的电平

网友:
    定义一个char类型
把PORTB的值赋值给他
判断中间变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