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什么接口

楼主(2019-10-22):
大神帮忙看看金手指排插是什么类型的接口,PCIE吗?还有画圈这个小的接口一般是连什么?感谢~

楼主:
    焦急的等待。。。

网友A:
    根據 RK3399 的芯片資料,接口只有 PCIe 沒有 SATA。

http://opensource.rock-chips.com/images/2/28/Rockchip_RK3399_Datasheet_V1.8-20180529.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 RK3399 的芯片資料,接口只有 PCIe 沒有 SATA。

http://opensource.rock-chips.com/images/2/28/Ro ...

    这个是RK3399的一个小系统板子,上面放了不少芯片。看了下有PCIEX4+SATAX2

网友:
    即使是PCIE X16接口没这么多pad,看起来应该是一个专用接口,能接很多线出来

楼主:
    看了座子说明是以太网的

网友B:
    PCIE错不了,具体哪一种要核对。估计是双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IE错不了,具体哪一种要核对。估计是双通道

是的,那个小的是网口差分线。

网友C:
    采用了PCIE形式封装,230pin,assignment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了PCIE形式封装,230pin,assignment自定义。

    厉害 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