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字符串数组

楼主(2019-10-22):
这是不是字符串数组
还是普通的数字数组

网友:
咋那么熟悉的代码
和字符串无关
比如ascii的61代表的字符,你可以去查查

楼主:
把‘1’改成和他对应的ASCII码效果是不是一样

网友:
这些字符也是一个char型的值
是的啊,ascii也是个数据啊,

网友:
    本质是相同的,只是有不同的意义

网友:
    你要是输出成数字,那他就是对应的ascii值,你要是输出成字符,那他就是字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