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棘手的技术问题,cadence怎么复制网络标号?

楼主(2019-10-22):
比如图上有两个XTAL1网络,而不想再用Place net alias再打一次,以前在altium Designer中直接就复制过来了,而capture orcad怎么复制?(PS:复制是个好习惯,不会因为字母打错而导致网络没有连接的现象)

楼主:
平时大家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

网友A:
    对想要复制的网络标号编辑,在编辑里面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想要复制的网络标号编辑,在编辑里面复制

不行啊,在编辑里,cut和copy都是灰色的,似乎不能复制

网友:
    要选择想要复制的目标后才能再能复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在编辑里,cut和copy都是灰色的,似乎不能复制

    我是选择想复制的网络标号,然后Edit Properites,Ctrl C,然后快捷键N,添加网络标号,Ctrl V,不知道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选择想复制的网络标号,然后Edit Properites,Ctrl C,然后快捷键N,添加网络标号,Ctrl V,不知道还有 ...

    找到一个好方法,直接复制标了网络标号的那根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