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显示3D 模式

楼主(2019-10-22):
大家好,我自己新画了一个封装,放到PCB里面了,请问下怎样在PCB 里面用3D view 下它(我用3D 就是看一下,我画的焊盘及安装孔是否ok,器件的高度暂时不care)? 我找了下图中的选项,比较接近的是附件这个图,但是不给我3D 显示。有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没安装3D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安装3D模块

请问一下, 这个3D 模块是需要另外购买的吗? 还是有可能是我们的管理员没有勾选这个安装选项?
对了,今天你回答了我这么多问题,在这里表示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这个3D 模块是需要另外购买的吗? 还是有可能是我们的管理员没有勾选这个安装选项?
对了,今 ...

不需要买,Mentor对3D产品都免费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买,Mentor对3D产品都免费开放

你好,我就是大概想看一下PCB的过孔是什么样的,开槽有没有做好,类似图中这个样子,暂时不需要看器件的3D 外形,只看PCB上的安装孔,过孔之类的信息,请问我现在需要怎么做?需要安装3D选项卡吗?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上各位,怎么设置成中文版的?还是安装包就是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