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继电器模块可以用干电池供电吗? 用单片机供电会对传感器信号有影响

楼主(2019-10-22):
这种继电器模块可以用干电池供电吗
单片机供电会对传感器信号有影响

网友:
可以
不过好像是5v
不知道3v行不行

楼主:
5V的继电器,我用四节干电池

网友:
可以了
不过你要做啥
干电池不太好吧

楼主:
就一个毕业设计

网友:
做的是个啥?
这么多继电器

楼主:
就是通过一个压力传感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
为什么要用继电器呐?

楼主:
继电器改变电流方向

网友:
    直接用单片机不是更好?

网友A:
    能说说打算干嘛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打算干嘛不

    就一个毕业设计
就是通过一个压力传感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