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利用HFSS 3D layout切板之后,怎么转换成HFSS 3D文件

楼主(2019-10-22):
这样的一个3d layout文件,怎么转换成hfss 3d文件
谢谢

网友A:
在3D layout中添加求解,添加完之后,右键点击求解的setup选项,选择export->HFSS,就可以转成HFSS 3D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3D layout中添加求解,添加完之后,右键点击求解的setup选项,选择export->HFSS,就可以转成HFSS 3D文件 ...

谢谢~确实如此~

网友(2019-11-25):
哪个版本有hfss 3d layout?

楼主(2020-01-02):
    转换后的图形,感觉被简化了,圆柱变成了多面体,弧形也成了多段直线。有没有大神,清楚保持原状的转换方式

网友(2020-06-19):
    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2022-05-10):
引用 楼主:
    转换后的图形,感觉被简化了,圆柱变成了多面体,弧形也成了多段直线。有没有大神,清楚保持原状的转换方式

您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