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上电发热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9-10-22):
    一个老的板子,都是5V器件,想把上面的逻辑器件换掉,选了EPM7160STC100这个片子,上电后没有什么异常,代码烧进去后,片子就发烫,什么原因啊,请高手指导一下哦

网友:
    cpld资源不够?

网友:
    电压量了是正确吗?
    应该会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