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中如何修改某一封装的丝印

楼主(2019-10-22):
allegro PCB中如何修改某一封装的丝印,例如ALLEGRO中有多个封装为SOD-123的二极管,但我只想修改其中一个二极管的封装丝印,请问下在BRD文件中如何操作

网友:
    直接改,删除移动画线等等都可以操作

网友:
    可以直接编辑修改文字或者line。建议修改成另一种封装保险一点

网友:
    最好更新下封装,然后这个封装重新命名,与其它的SOD-123区分开来,然后原理图上的这个封装名称也改下,更新网表,不然你直接在PCB上改下次更新网表那个封装的丝印又变回去,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