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DDR PCB T形等长走线的疑问?

楼主(2019-10-22):
    最近在学习DDR高速PCB设计,但是对于DDR2的T形走线不太明白,请给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1. 第一个网络走线中的L1和L2需要等长吗?
2.等长蛇形走线一定要在L3和L6处吗?还是在任意一处走蛇形线都可以?

    多谢!!

网友:
    一般是保证到负载总长度相等的前提下,做到分支*(红色)等长即可。要求严格的要做到分别等长,即控制器到DDR的主干(绿色)等长,然后是分支(红色)等长。

网友:
    L1=L2,L4=L5,L3=L6。

网友:
    這個問題無關技術,蛇線的目的是要調整走線等長。

對 T 型分支架構來說。

    • 放在 L3 或 L6,調整不到分支部份 L1 和 L2 或 L4 和 L5 的等長。
    • 放在  L1 和 L2 或 L4 和 L5,調整不到共線部份  L3 和 L6 的等長。

    所以你想要哪段走線等長,就放在哪一段!

楼主:
    多谢几位解答,因为没有搞过,所以有些基本的东西都不了解,
按照几位说法,就是先保证L1=L2,  L3=L4,然后再调整L3和L6,使总长度相等,是这样吧

网友:
    L1+L3=L2+L3=L4+L6=L5+L6

网友:
    等长,同时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