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钻 孔填充工艺

楼主(2019-10-23):
    烦请高手指点下  下图背钻孔 填孔是什么工艺

网友A:
    应该是塞绿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塞绿油吧?

两种都是吗  ?怎么一个孔这么明显,一个很平滑?

网友B:
    应该是树脂和绿油填充,空的就是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树脂和绿油填充,空的就是绿油

 但是厂家 给我说都是绿油填充  有一个饱满  一个不饱满 傻傻分不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厂家 给我说都是绿油填充  有一个饱满  一个不饱满 傻傻分不清

工艺上有个别没填充好是很正常的!

网友C:
    绿油塞孔和绿油覆盖对比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上有个别没填充好是很正常的!

后面板子都是孔很大  前期板子很好   所以怀疑不是同一种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油塞孔和绿油覆盖对比效果

感觉你说的对  有孔的就是没有塞孔  还给我说 不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