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能一次Cut一把线吗?

楼主(2019-10-23):
    想把一把线截断,allegro里面delete中的cut只能一根一根截断,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一次多截几个?

网友:
    装一个这个功能的skill,网上有免费的

网友A:
    16.6 17.2软件自带的功能不用SKILL

网友:
    365的skill可以

网友:
    有些skill是可以的。

网友B:
    find勾選cline segs
滑鼠框選到的線段,不是一次可以刪了嗎??

网友:
    你删的时候框一下不也是删了一把吗,你要的skill网上也有的

网友:
    clinecut命令,框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nd勾選cline segs
    滑鼠框選到的線段,不是一次可以刪了嗎??

在这儿学到一招

网友:
    有些skill是可以的

网友:
    本论坛就有skill

网友(2019-12-03):
    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论坛里的skill里面就有

网友:
可以用skill

网友:
    直接软件自带的就可以切开线了

网友(2022-04-15):
引用 网友A:
    16.6 17.2软件自带的功能不用SKILL

    16.6软件自带的怎么切断一把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6 17.2软件自带的功能不用SKILL

    16.6的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