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自身forward报错,请看看怎么解决,拜托了

楼主(2019-10-23):
板子自身forward报错,请看看怎么解决,拜托了

网友:
你先确认提示的这颗器件单独forward是不是可以通过,如果通过不了,说明器件库有问题

网友:
symbol不在数据库中,update一下symbol,或者把报错的几个symbol全部删除,重新加载。

网友:
    字面意思就如2楼说的,你的元件库中没有这个Symbol。
    一般生成NET LIST报错就那么几个原因:
    1.元件重名
    2.库中没有这个元件(你和硬件工程师的库不同步)
    3.有多个库的看是否库的路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