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ry 做库时,symbol 与cell pin 脚数量不一致

楼主(2019-10-23):
1)  Symbol 5 pin cell 7pin ,组成PART 时,需要如下操作,但是其中千万不能在NO  ROUTE 内填上数字(图中红色感叹号地方),不然放在原理图上 进行package时就会报错。请问这个时什么原因(route 针对的时symbol 的连线吗?),有知道原因的还请告知下,谢谢了。
2)另外如果symbol  是5个pin,  但是 cell 只有3个pin(另外两个pin 在器件本体上锁螺丝,不需要在PCB上体现),那么我组part 时需要怎么操作,还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还没有解决额

网友:
    不是symbol的pin多了才填到你说的感叹号地方吗,没有试过symbol pin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