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8V怎么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9-10-23):
请问:1.8V怎么驱动继电器?

网友:
    加个驱动ic

楼主:
    什么IC
感觉电压有点太低
ULN2003,最低是1.8v

楼主:
    我明白你说的了,不行啊
    I/O口不能输出电压啊
    四节干电池接上去没反应

网友:
    俩继电器哪有一个电机驱动来的方便

楼主:
    我是学机械的
    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高级了

网友:
    各种逻辑电路
比如245啊
    只有一路的话可以考虑74lvc1t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