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ry 做cell封装是,如果有个引脚不放置,那么引脚数量需要填写多少?

楼主(2019-10-23):
library 做cell封装是,如果有个引脚在封装里面不放置,那么一开始的引脚数量需要填写多少?
如图所示,一般DPAK 封装会有一个引脚pin2 悬空,那么我在PIN number 应该填写多少, 是3 还是4 ?

网友A:
    这样的2,4PIN同属一个NET且一个悬空,我的做法是CELL,symbol都按照3个PIN建,我一般保留1.2.3的顺序pin,MOS的NPN或者PNP定义好久可以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2,4PIN同属一个NET且一个悬空,我的做法是CELL,symbol都按照3个PIN建,我一般保留1.2.3的顺序pin,MO ...

你的意思是,我们symbol cell 都设置成3个pin,  这样直接搞成一个part? 是吗?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接搞成一个p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