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库中怎么添加元器件高度,方便出3D图?

楼主(2019-10-23):
请教各位,每次要出3D图都要重新做一次高度。有没有方法在库里面将高度做好,导入PCB画好就可以出3D图?或者有什么建议,谢谢!每次出图都要多花30min来给每个元件添加高度,比较费事。多谢

网友:
器件建库的时候,在Part Information里面Attributes里面有高度属性,添加之后导出3D就有器件高度

网友:
    在做封装的时候就把器件高度添加上,方法:Edit—Attribute Manager—在Height这栏输入对应高度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做好了。由于同一封装有不同的高度,所以我重新做了一个带有高度的封装库。每个器件取最大值,需要出3D图的时候就另存文件,然后更新封装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