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帮分析一下这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2019-10-23):
如下图,是RGB三色全彩LED恒流驱动,它可以三个全亮也可以单独分别亮且电流都是恒流的12mA/每个LED。我实在看不懂电流的流向和分配,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搂 學學 GOGOGO

网友:
    这芯片内部应该有三个MOS管开关,分别位于 B-G,G-R,R-VCC 这四个引脚之间,作用是短路掉不需要点亮的LED(就会熄灭)。

网友: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A:
    电路图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画错了

    怎么可能画错,实际东西我们已测试OK了

网友B:
    我觉得可以按RGB真值表来分析,
    0代表低电平或GND,1代表高电平或12V,X代表高阻态,
    XX0:全亮;
0XX或011:红;
10X:绿;
X10:蓝;……
至于12mA恒流,控制回路里串个12mA恒流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按RGB真值表来分析,
0代表低电平或GND,1代表高电平或12V,X代表高阻态,
    XX0:全亮;

    谢谢…………

网友C:
    你应该把芯片手册可下载链接发出来啊(上传附件的话我是不会下载的,没钱哈哈)

网友:
    灯是共阳的,RGB分别控制三色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把芯片手册可下载链接发出来啊(上传附件的话我是不会下载的,没钱哈哈)

芯片手册没有说明的,国内的,都比较保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按RGB真值表来分析,
    0代表低电平或GND,1代表高电平或12V,X代表高阻态,
    XX0:全亮;

    应该是没有高阻抗,是可高可低且驱动电流在高电平时应该大于12mA,因为这是全彩芯片,比如中间那颗亮20%的亮度,两头的亮100%亮度,反正就是各种组合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