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package 时 pin number没有为什么,是mapping出问题吗

楼主(2019-10-23):
原理图package 时, pin number没有为什么,是mapping出问题吗

网友:
    这个你看看symbol的PIN设置是否是NO CONNECT

楼主:
    我是把一个没有问题的pin拷过来,修改一下,还是出现pin number没有

网友:
    那你是怎么调用的,或者在图上显示吗?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package成功以后,才有pin number。  你是没有package没有成功吧?

楼主:
    是的,就是package  没有成功,才没有pin number,我后来又重新修改下那个pin,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