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干扰

楼主(2019-10-23):
1号位置两根线是IIC,挂接了时钟和OLED,2号位置是M1刷卡芯片芯片没焊上去其他功能是正常使用的,焊上去后程序不能烧录,IIC时序不对(刷卡芯片程序还没写)
1号位置两根线切断又可以正常    是M1刷卡芯片干扰了吗?怎么样走线会好一点

网友A:
    IIC两根信号有没有接反?

网友B:
    I2C总线上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总线上拉了吗?

上拉4.7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两根信号有没有接反?

没有接反,确认过的

网友:
    把原理图丢上来

网友:
    等着看答案

网友:
    可以把PCB 走线割断  用两根短的导线做实验连接 看效果

网友:
    信号干扰太神秘了

网友:
    PCB看起来问题不大啊,要看看原理图~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或者地太细了。

网友:
    这PCB 画的不怎么好,电源处理问题大。不知道你背面有没有铺地,没有就重画吧。

网友:
    信号干扰不好说,这个板子的地全都用这么细的线走,肯定有问题

网友:
    两层板?GND走线要好好整理下

网友:
    芯片的底焊盘应该是要接地的吧?没有看到有连接,而且电源与地线的处理上需要优化。

网友:
    刷卡芯片没有烧录程序,应该不是信号干扰导致的,I2C上挂在了几个器件?如果是超过一个的话很有可能时序会出问题。还有就是电源和地线宽确实有点细,分不出哪个是电源和地线,哪个是信号线。这个问题,楼主最好贴出来原理图给大家看一下,万一是原理图有问题,只看layout就不容易看出问题点了

楼主(2019-11-22):
    很久没看论坛没想到这么多回复,谢谢大家的意见。增加了电源和地的线宽,重新排版把读卡芯片隔开远一点了,重新画了块板子,还在打样中,看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这是原理图,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
    只想说I2C不是差分信号,不用挨着走。上啦上2k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