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同步信号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23):
    各位大侠好,请问有没有人熟悉视频信号?看网上的资料标准的模拟视频信号RS343A,RS170等都带有同步信号,即信号最低电平是同步的电平。现在有个板子用芯片ADV7127直接把10位数据转成模拟输出了,没有加入同步,就输出一个2mA-17mA 的电流,但是别人说可以正常使用。有人明白怎么回事吗? ADV7120输出RGB三个模拟的视频信号,芯片规格书中写道如果不需要颜色只需要灰度输出只要接RGB其中一路视频输出就可以了,但是不明白只接一路输出时用不用接同步(SYNC)呢?

网友A:
是不是采用的YUV的格式

网友B:
    模拟视频信号是可以嵌入行场同步信号的,比如0~0.3V区间用于同步脉冲。你用示波器可以观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采用的YUV的格式

      什么格式的我还不太清楚,是有一个板子让我分析,我看到这个芯片的规格书中没有同步信号才有疑问的。
    话说如果YUV编码 不需要 同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视频信号是可以嵌入行场同步信号的,比如0~0.3V区间用于同步脉冲。你用示波器可以观察一下。

感谢回复,我抽空测量一下吧,确实没有实际测量过信号输出,我看芯片手册中10位全是数据,难道可能特殊编码把同步加进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