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路滤波器的R、C的值如何确定?

楼主(2019-10-23):
PLL中环路滤波器参数值如何计算??环路滤波器的R、C的值如何确定?麻烦大神们给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用软件先计算一下,然后再调试了。不过用软件计算的都是很不准的,除非你使用它推荐给你的VCO,不然VCO的参数对环路滤波器的参数计算特别重要。

网友:
    其实环路滤波一般用些小工具就基本能满足了。

网友:
    环路调试
    都是根据经验自己调试的,adipll仿真的看了看有时不锁,感觉差很多,没用过他们推荐的值。有点耐心还是能调试好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芯片厂家给的仿真软件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