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接地线屏蔽的是电场还是电磁场呢?

楼主(2019-10-23):
请问电脑接地线屏蔽的是电场还是电磁场呢?

网友:
    你描述的不太清楚。

网友:
    屏蔽感应电产生防止击穿电子元件。

网友:
    不接地的情况下,机器很容易产生高压静电,有可能会损坏电脑。

网友:
    要看怎么接线,有防护走线减弱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