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PGA的相噪问题。

楼主(2019-10-23):
使用复数FFT对信号进行处理变换成频域后,在通过iq得出该信号的频谱,但是当改变信号频率时发现得到的频谱中的信号的形状也发生变化,就是一会相噪很好,一会相噪很差,那位大神遇到过,麻烦知道一些,非常感谢啊。

网友:
    因为I和Q是在相位上面正交的(不相干),可以作为两路信号看待。所以频谱利用率比单相调制提高一倍。但是IQ对解调要求高于单相(必须严格与I相差90度的整数倍,否则Q信号会混进I,I也会混进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