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潮设计

楼主(2019-10-23):
    板厂现在有几种防潮工艺,除了三防漆

楼主:
    就是产品使用在比较潮湿的地方

网友A:
    板厂?不是真空保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厂?不是真空保存吗?

工厂,贴片厂

网友:
    PCBA保存的话,首先包装真空包装呗。仓库温湿度也要管控好,温度最好控制在23±3℃,55±10%RH,储存条件好的温度小于25度,相对湿度小于65%。涂三防也是必须,我们有的客户三防要非常厚。

网友:
    三防  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
    你的产品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灌胶封装,IP6X系列密封设计

网友(2020-01-07):
    灌封,三防漆,派瑞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