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设置的安全间距小于实际间距,软件还是会报错

楼主(2019-10-24):
软件安全间距设置为0.1了,实际检测的距离都会大于0.1小于0.12,但软件会报错,错误的提示是间距小于0.12,但我没有设置0.12的间距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线径设定过粗了

网友A:
    是不是给网络VCC-DRAM单独设置了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给网络VCC-DRAM单独设置了规则

没有单独设置规则

网友B:
    再確認一下VCC-DRAM的規則,因你sa10的pad與gnd就沒報錯,唯有VCC-DRAM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確認一下VCC-DRAM的規則,因你sa10的pad與gnd就沒報錯,唯有VCC-DRAM有問題

确实是网络规则设置有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所有规则都看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