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怎么控制继电器高低电平都无法激活继电器呢!谁知道告诉我一下

楼主(2019-10-24):
请问:51单片机怎么控制继电器高低电平都无法激活继电器呢!谁知道告诉我一下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用的这个,网上买的,

网友:
    io口带不动
需要一级驱动电路
三极管

网友:
    51单片机
你这个是5V的继电器

网友:
    电源接了没有

楼主:
    电源接了

网友:
    那输入脚接GND
    跳线帽调到低电平触发

网友:
    设置低电平
不用单片机
    输入脚接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