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从原理图到PCB,我的个别器件没有丝印?这个怎么调出来啊?

楼主(2019-10-24):
为啥从原理图到PCB,我的个别器件没有丝印?这个怎么调出来啊?

网友A:
    overlay有開嗎??

top overlay及bottom overlay

可按快速鍵L 查看

网友B:
    要么没有,要么没有打开。。。看看库里有没有。。

网友C:
    top overlay及bottom overlay检测图层设置

网友:
    这种问题自已稍微动脑想一下就知道了,不用发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verlay有開嗎??

    top overlay及bottom overlay

层都开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没有,要么没有打开。。。看看库里有没有。。

原理图有,PCB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p overlay及bottom overlay检测图层设置

    不是全部丝印没有,只有有一两个器件没有丝印

网友:
    將該零件的線路圖跟pcb截圖上來看看

或者先看該零件原始零件庫查看設計
其次把該零件刪掉,重新做sch到pcb的update

网友:
    双击器件看Designator或者Comment 是否被“Hide”

网友:
    双击没有显示丝印的器件,是不是被你隐藏了

网友:
    选中任意一个器件的丝印 右键,选择相似元素,然后将显示属性改为可见!

网友:
    如果丝印层都打开显示了,那只有在pcb库里面修改了,缺什么添加上然后更新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