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用镊子寻找阻抗匹配最敏感点

楼主(2019-10-24):
        在射频低噪声放大器的调试过程中,调噪声,增益和驻波指标,我发现使用镊子接触信号链路的某个位置,比如输入输出隔直电容的两边,PI衰中串联电阻的两边,甚至是直接接触输入输出SMA连接器的内导体,指标都会发生变化,有的会变好,有的会恶化,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理呢?另外这个改变可以等效于什么样的等效电路呢?

网友A:
因为镊子是金属
你去接触RF路径上的任何组件
包含SMA连接器的内导体
等同改变阻抗     当然性能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镊子是金属
你去接触RF路径上的任何组件
包含SMA连接器的内导体
等同改变阻抗     当然性能会变

这个可以量化为某个等效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量化为某个等效电路吗

这个有点类似于老中医把脉,只能告诉你身体有问题了,具体问题在哪,还得去西医那里用更精密更定向的仪器来做测试。镊子触碰法确实可以告诉你一些信息,比如你的匹配不是最佳,或者平衡电路失衡,但是具体该怎么调试,还是得用VNA来精确测量。不然就是瞎猫撞死耗子,即使你已经调到最优了还是惴惴不安。

网友:
    用仪器为唯一选择

网友:
    注意一件事情。
铁镊子相当于悬空的金属铜皮,按照频率波长,在一定范围内,相当于电感。
    拿镊子的手相当于水填充的不良导体,这个大概率相当于电容。
    所以,拿镊子对电路肯定有影响,可是要转换到具体的元器件属性上就非常困难了。

网友:
    从老司机的经验看,以手指头接触电路,相当于电容。 这个经验靠谱些。

镊子的替代作用就要具体的频率,镊子的长短相关,这个有些不靠谱。

    不过,能发现改善的灵敏调试点,从这个角度说,也算起些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镊子是金属
    你去接触RF路径上的任何组件
    包含SMA连接器的内导体
    等同改变阻抗     当然性能会变

    这个可以量化为某个等效电路吗

这个没办法量化,只能知道这个点有问题

网友B:
    食指去摸电路,轻摸等于0.5PF电容接地,中等力度大概1PF接地,稍微用力就1.5到2PF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食指去摸电路,轻摸等于0.5PF电容接地,中等力度大概1PF接地,稍微用力就1.5到2PF接地

    这个还是要看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