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款LED大功率警报灯,装在车上时会对收音机产生干扰. 求改造方案。请有经验的大...

楼主(2019-10-24):
有一款LED大功率警报灯,装在车上时会对收音机产生干扰. 求改造方案。请有经验的大神出谋划策,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要说明白:是中波还是调频(FM)波段干扰?
    给你一个思路,重点是LED灯内部,应该有DC-DC变换电路或开关电源之类,要从LED灯内部想办法处理。
    如果是发射出来的干扰电波,很难排除。

网友:
    你看下你的RE,CE的76到108M的MEC结果,

网友:
    请你将LED报警灯的供电加二极管和车上的电源隔开,此外你要测一下你的LED灯是不是内部带升压脉冲点亮的,是的话就需要做个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