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帮帮忙,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9-10-24):
想利用声表面波延迟线器件,做一个振荡电路,电路设计得比较简单,两个低噪声放大器级联后反馈。
振荡频率为375Mhz左右,可网络分析仪看的频率差不多。
但是起振后的频率非常不稳,用频率计测,频率抖动有几十Hz甚至几百Hz,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看别人的资料,不会有这大的波动。

麻烦大神帮帮忙,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
用的是MAX2611芯片, 上拉电阻100欧姆, 扼流电感用的是10uh ,别的没啥了。

网友:
還有更多的測試條件提供嗎

网友:
1、延迟线的Q值和插入损耗

网友:
放大器的噪声系数越小,饱和输出功率越大。 短稳指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