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么使用会有什么问题?电容会不会爆掉?

楼主(2019-10-24):
拆了一个直流可调稳压电源,发现变压器后面是整流桥,桥直接输入到电容。
电容通过NPN稳压输出。
原本以为需要在桥后面接滤波电感,再接电容,没想到实际中,大家都不用电感啊?
请问这么使用会有什么问题?电容会不会爆掉?感谢!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电感?电容也是滤波的啊。

楼主:
    没有LC,只有C,电流脉动太的,估计电容容易坏吧。

网友:
    线性可调稳压电源,可以不要滤波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