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动态频率调节系统CPUFreq之cpufreq_governor的注册

楼主(2019-10-24):
注册cpufreq_governor

系统中可以同时存在多个governor策略,一个policy通过cpufreq_policy结构中的governor指针和某个governor相关联。要想一个governor被policy使用,首先要把该governor注册到cpufreq的核心中,我们可以通过核心层提供的API来完成注册:

  • int cpufreq_register_governor(struct cpufreq_governor *governor)
  • {
  •         int err;
  •         ......
  •         governor->initialized = 0;
  •         err = -EBUSY;
  •         if (__find_governor(governor->name) == NULL) {
  •                 err = 0;
  •                 list_add(&governor->governor_list, &cpufreq_governor_list);
  •         }
  •         ......
  •         return err;
  • }

核心层定义了一个全局链表变量:cpufreq_governor_list,注册函数首先根据governor的名称,通过__find_governor()函数查找该governor是否已經被注册过,如果没有被注册过,则把代表该governor的结构体添加到cpufreq_governor_list链表中。在上一篇中我们提到,目前的内核版本提供了5种governor供我们使用,我们可以通过内核的配置項来选择需要编译的governor,同时需要指定一个默认的governor。在cpufreq.h中,将会根据配置項的选择,把CPUFREQ_DEFAULT_GOVERNOR宏指向默认governor结构体变量的地址,在注册cpufreq_driver的阶段需要使用这个宏来设定系统默认使用的govern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