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总线怎么理解 时钟和数据是从哪里来啊

楼主(2019-10-24):
iic总线怎么理解
时钟和数据是从哪里来啊

网友:
    时钟不是从主器件产生的吗

楼主:
    是的
但是单片机没有iic接口

网友:
    都是软件模拟的
    这个模拟好操作

楼主:
    启始,停止,主机应答,从机应答

网友:
    的有硬件iic,没有就用io扣模拟iic时序

网友:
    每个片子应该都有吧,
    区别就是数目的问题吧

网友:
    冷门单片机硬iic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