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pspice实现逆变器的SVPWM波,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

楼主(2019-10-24):
急求在Pspice中如何实现SVPWM逆变器?主要是igbt的脉冲怎么给?

网友A:
这个的话可以用一个脉冲波和一个正弦波同时输入到一个集成放大器就可以了,具体要实现什么样的可以再设计电路!

网友:
有没有得出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话可以用一个脉冲波和一个正弦波同时输入到一个集成放大器就可以了,具体要实现什么样的可以再设计电 ...

你这种方法不是产生SVPWM波的,而是普通的SPWM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