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接地

楼主(2019-10-24):
    现在有一块4层板  没有专用的地平面 三层都铺了地  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
    这要看你的板子里有没有需要进行阻抗控制的信号,如果有,没有地平面也要在它底下放一块地铜皮。
    你只说了三层,你的第四层是用来干嘛了?

网友:
    建议5V在其他层走,内层弄个地层。
    除非都是普通信号,那怎么都可以。

网友A:
    建议内层弄一个地平面呢。

网友:
    要看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层都铺了地?? 除了VCC層,大都會鋪地,但铺地三層中有一層不能有走線.

    四层都布了线的 没有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内层弄一个地平面呢。

线比较多 四层都布了

网友:
    看看回答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您拉線功力和觀念了. 線不能重疊平行.............................其他看功力了.

但第二層還是 ...

    去耦电容在bottom层 是不是在bottom层铺地比较好

网友:
    频率低的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20-07-29):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