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2.4如何输出ipc356文件?

楼主(2019-10-24):
求解.换了版本找不到这个操作

网友A:
实际需求:IPC356文件是为了印制板制成后最终进行检测的文件,它能根据用户设计的网络逻辑关系来判断印制板的电气连接性能是否与用户所提供的一致。IPC356文件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
IPC-D-356:不支持盲埋孔
IPC-D-356-A:支持盲埋孔
IPC-D-356-B:支持盲埋孔
适用情况:为PCB制版厂提供电测文件。
一、        输出IPC-D-356
操作方法1:(适用于32位版本)
工具:Report Writer
调用方法:Xpedition->Output->Report Writer
1.        启动Report Writer,选择Physical board data,点击OK

2.        在Tool菜单中点击Launcher,在激活的Application Launcher中选择IPC-D-356。

3.        点击Run后弹出IPC-D-356 Generation对话框,根据需要选择相应选项并点击OK。

4.        默认情况下,IPC网表文件保存在PCB\vbreport\中。
操作方法2:(适用于VX.2.4之后的64位版本)
1.        通过File->Export->General Interfaces…进入界面
2.        选择IPC-D-356后,根据需要选择相应选项。

3.        点击OK后,文件被保存在PCB\Output文件夹下。
二、输出IPC-D-356-B
1. 输出IPC-D-356-B文件之前,首先要先获取FabLink 200权限(Setup->Licensed Modules->Acquire Xpedition FabLink 200)。
2. 通过File > Export > IPC-D-356B进入输出界面,根据需求勾选或排除某些敏感信息。

提示:
在输出IPC-D-356-B之前,先要确认第三方伙伴工具是否可以支持IPC-D-356-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需求:IPC356文件是为了印制板制成后最终进行检测的文件,它能根据用户设计的网络逻辑关系来判断印制板的电气连接性能是否与用户所提供的一致。IPC356文件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
IPC-D-356:不支持盲埋孔
IPC-D-356-A:支持盲埋孔
IPC-D-356-B:支持盲埋孔
适用情况:为PCB制版厂提供电测文件。
一、        输出IPC-D-356
操作方法1:(适用于32位版本)
工具:Report Writer
调用方法:Xpedition->Output->Report Writer
1.        启动Report Writer,选择Physical board data,点击OK

2.        在Tool菜单中点击Launcher,在激活的Application Launcher中选择IPC-D-356。

3.        点击Run后弹出IPC-D-356 Generation对话框,根据需要选择相应选项并点击OK。

4.        默认情况下,IPC网表文件保存在PCB\vbreport\中。
操作方法2:(适用于VX.2.4之后的64位版本)
1.        通过File->Export->General Interfaces…进入界面
2.        选择IPC-D-356后,根据需要选择相应选项。

3.        点击OK后,文件被保存在PCB\Output文件夹下。
二、输出IPC-D-356-B
1. 输出IPC-D-356-B文件之前,首先要先获取FabLink 200权限(Setup->Licensed Modules->Acquire Xpedition FabLink 200)。
2. 通过File > Export > IPC-D-356B进入输出界面,根据需求勾选或排除某些敏感信息。

提示:
在输出IPC-D-356-B之前,先要确认第三方伙伴工具是否可以支持IPC-D-356-B。

感谢感谢!

网友(2022-09-28):
引用 网友A:
实际需求:IPC356文件是为了印制板制成后最终进行检测的文件,它能根据用户设计的网络逻辑关系来判断印制板 ...

谢谢,解了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