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DXF文件

楼主(2019-10-24):
  各位大神,本人用padsLAYOUT软件导出DXF打开后是图1这样的,怎么设置才能导出来像图2那样?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颜色显示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A:
在CAD里面新建图形,然后把这个DXF在复制到新图形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D里面新建图形,然后把这个DXF在复制到新图形里面。

谢谢!比之前那样刚倒出来好多了!

网友:
需要学习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