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批量按照器件座标摆放器件

楼主(2019-10-25):
这个需求应用场景不多,在抄板或者是转换来自另外格式的pcb时,会有用。

在sch中需求会多些,可参考我另外帖子。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p;page=1#pid1135598

layout中本身有对齐或者阵列的功能。在个别场合才需要按座标批量摆放器件。anyway,写了个脚本。有需要的拿去。
使用方法:
1. 附件解压缩到”D:\mentorGraphics\script\“, 如果不是这个目录,需要在脚本中把dll的目录改掉。
2. 运行脚本。选择座标文件。
然后座标文件中的器件的位置就被改变了。1.png为运行脚本前。3.png为运行脚本后。

楼主:
补充:
座标文件的格式,从左至右分别为: 器件位号,所在层, 旋转方向,X轴座标,Y轴座标。
中间用tab键分割。顺序一定不能错。

需要更改哪个器件,就放那个器件即可。 没有的器件在layout中状态维持不变。
可在excel中修改,另外为tab分割的文本文件。

网友(2020-04-21):
你好,是不是所有的位号都需要和原来的PCB一致才能一一对应放置到原来的位置上?

网友(2020-05-25):


网友(2020-09-16):
    找到了,我看看: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