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倒角问题

楼主(2019-10-25):
PCB覆铜后很多直角,有没有办法一下把所有的角全部倒角呢?求大神帮忙!一个一个改太麻烦了。

网友A:
这个cadence16.6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adence16.6有么

    allegro  在 shape edit模式可以倒角,很方便。

网友:
    在circle模式下,只选PLANE选项,框选所有铜皮后,输入数值,可以把所有直角倒成圆角

网友:
    allegro的还没xpedition的方便!

网友:
    allegro倒角和xpedition一样!方便性也一样!没有谁比谁更方便!都是要选中!要参数!xpedition可以一次性!也可以一个个选

楼主:
这个功能倒的是圆角,有没有倒成斜角的?

网友:
这个功能倒的是圆角,有没有倒成斜角的?

据我所知,没有改斜角的,我一般要么画直角然后倒成圆角,要么画就直接画成斜角。直角改斜角可以在属性里改,但是得一个个改。

网友B:
    勾选这里。就可以,就是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铺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选这里。就可以,就是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铺面

    没找到在哪里呀?求指点一下。不过找到了这个工具,虽然一个一个修改,但是非常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在哪里呀?求指点一下。不过找到了这个工具,虽然一个一个修改,但是非常快。

    这个里面,你看看你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里面,你看看你的设置,

    貌似没什么变化。我的界面上怎么只有default选项。没有GND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