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 怎么看厂家的电源适配器压降和负载关系

楼主(2019-10-25):
图片是一个厂家的规格书,需要5V 2.5A的适配器,动态响应那栏怎么理解,谢谢!
一般选择适配器主要看哪些参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纹波、压降、保护?

网友:
    电源是有内阻的内阻越大损耗越大。因此电源适配器厂家在生产这个适配器的时候就会根据内阻大小,确定空载输出电压在一定范围内,而电压临界值对应的电流临界值即为我看到电流标称值,电流标称值越大说明适配器带载能力越好。

网友A:
    对于稳压电源动态响应是衡量负载电流突变时其输出稳定程度的指标
如截图所示的指标,是指在该测试条件下:
    1. 负载电流从最大负载电流的25%-50%之间或50%-75%之间突变,其突变斜率为+/-0.5A/us
2. 突变的频率50Hz到10KHz之间

    该电源可以保证其输出稳定在+/-5%之间

其他指标的含义请找度娘

楼主(2019-11-28):
引用 网友A:
    对于稳压电源动态响应是衡量负载电流突变时其输出稳定程度的指标
    如截图所示的指标,是指在该测试条件下: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