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里怎么取消被附予的网络颜色呢

楼主(2019-10-25):
allegro 里怎么取消被附予的网络颜色呢

网友:
    如果是为了出GBR方便关掉颜色,但是之后又想查看自己之前设置的颜色的话,可以在Color里面设置,在框出来的位置打钩即可。想显示颜色就把勾取消

网友:
    如果只是单纯的不想要这个属性的颜色的话,就使用dehighlight功能

网友:
如果是allegro 16.6的话,options 面板把 Retain objects custom color 前面的√去掉才能取消高亮某个net/ symbol 等。

网友(2024-01-10):
    对应的net 点击dehighlight 功能就行

网友:
    楼主赞一个,支持,期待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