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运放放大电路,求各位大佬来解答。

楼主(2019-10-25):
请问各位大佬 这是一个什么放大电路

网友:
    两级微分级联?加速度变化检出电路?

网友A:
    信息不全,只能猜测:
1、在电源电压3.6V(猜测1)的前提下,第二级运放构成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电路,反向电压放大倍数12倍。

    2、第一级如果也是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电路(猜测2),那么第一级的电压放大倍数就取决于信号源内阻(或输入端串联电阻)。
    信号源内阻为零,则第一级放大倍数无穷大。如果信号源内阻为93K,则第一级电压放大倍数就是2倍。

楼主截取电路图的时候,是不是将输入端的串联电阻截漏掉了?

网友:
    这是整个电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不全,只能猜测:
    1、在电源电压3.6V(猜测1)的前提下,第二级运放构成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电路,反向电压放大倍数12倍。

    2、第一级如果也是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电路(猜测2),那么第一级的电压放大倍数就取决于信号源内阻(或输入端串联电阻)。
信号源内阻为零,则第一级放大倍数无穷大。如果信号源内阻为93K,则第一级电压放大倍数就是2倍。

楼主截取电路图的时候,是不是将输入端的串联电阻截漏掉了?

输入端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通濾波器...........

    VCC=3.3v  3.3v/2=1.65V(無現成電源) 取1.8V(有現成電源)為參考電源.

電路 IN / OUT 不明確.

IN10多mV的信号 频率2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不全,只能猜测:
1、在电源电压3.6V(猜测1)的前提下,第二级运放构成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电路,反向电压放大倍数12倍。

    2、第一级如果也是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电路(猜测2),那么第一级的电压放大倍数就取决于信号源内阻(或输入端串联电阻)。
    信号源内阻为零,则第一级放大倍数无穷大。如果信号源内阻为93K,则第一级电压放大倍数就是2倍。

楼主截取电路图的时候,是不是将输入端的串联电阻截漏掉了?

    输入端是光电接收三极管接收到的小信号

网友:
    前级应该是个微分电路,后级为带通滤波器。

网友:
    看看解决了没,,,,,,,

网友:
    缺输入端电路,如接受端有内阻,应该是两级交流放大电路

网友C:
    整个是一个带通滤波器,前级为一阶高通,后级为二阶低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个是一个带通滤波器,前级为一阶高通,后级为二阶低通

    补充一下,整个电路的通带很窄,准确的说是选频电路

网友D:
正弦波输入AC 10mV,输出的是AC 3.3483V,DC 1.8V。放大了334.8倍,并且有1.8V的直流偏置。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是100KHz。

扫频,10mV,100Hz~10MHz

扫频,10mV,100Hz~10MHz

扫频仿真结果

扫频仿真结果

正弦波,100k,AC 10mV,DC 0

正弦波,100k,AC 10mV,DC 0

正弦波仿真结果

正弦波仿真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弦波输入AC 10mV,输出的是AC 3.3483V,DC 1.8V。放大了334.8倍,并且有1.8V的直流偏置。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是100KHz。

运放建议用实际模型,压摆率对时域仿真有影响

网友:
    感觉是有增益的滤波器电路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弦波输入AC 10mV,输出的是AC 3.3483V,DC 1.8V。放大了334.8倍,并且有1.8V的直流偏置。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是100KHz。

运放建议用实际模型,压摆率对时域仿真有影响

前级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弦波输入AC 10mV,输出的是AC 3.3483V,DC 1.8V。放大了334.8倍,并且有1.8V的直流偏置。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是100KHz。

这用的是什么调试软件

网友:
    仿真没啥用,等你实际焊出电路板就发现信号畸变了

网友:
    像是红外遥控接收电路中的载波检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