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5 SCH 点击 filter 图标无选择项弹窗

楼主(2019-10-25):
刚升级VX2.5, 有个问题想向精通mentor的大神们请教:
SCH 中,点选filter 图标无选择项弹窗。如下图:

楼主:
@ytmgadw  版主,希望不吝赐教,是有哪里可以设定么?

网友:
如果不岀来可到设罝中selection filters中看下!按说会弹岀来!

网友:
或设罝中看下击键设罝!按说会弹岀来!目前用没碰到所说问题

网友:
如果还不行!可以给你远程看下

网友:
    看着情况是楼主点了好多个图标都亮着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已经解决了。
上述方法操作后,未见成效。
我把默认显示模式切换成经典显示模式后弹窗就弹出来了,然后再切回默认显示模式,就正常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