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怎么工作

楼主(2019-10-25):
做了一个太阳能充电,怎么在有太阳直射的情况下直接用转换来的电,没太阳能的时候用电池储存的电能?(电池是供电给单片机的)

网友:
    需做一个检测与转换电路,有些设备上有现成的电路,可借鉴一下

网友:
    很奇怪,你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难道阳光充足时,你会移除蓄电池?

网友:
    在太阳能转换的电V1  和电池之间加一个二极管,
如果v1的电压大于电池,此时系统电源由V1提供;
如果V1的电压小于电池,系统电源由电池提供

网友:
    也可以用电压比较器啊 哪边输入电压高就用哪边做电源不得了

网友:
    你是用模块搭系统?还是自已画板?
    如果是用模块,有现成的转换器,某宝有卖
如果是自己画板,用几个三极管弄一个两路输入一路输出的电路,太阳板有电压过来就切换成太阳板输出,没有就切换电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