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由接一个DDR2到接两个DDR2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9-10-25):
FPGA原来只有bank3和bank4接了一个DDR2_1,现在我要再增加一个DDR2_2,数据线接到BANK7中,采用地址线和控制线复用的模式,也就是说DDR2_1和DDR2_2只有数据线DQ和DQS,以及DM网络不一样,其他都一样的,请问这种接法可以吗?

网友:
理论上可以吧。

网友:
这就是位宽扩展,常规用法。具体引脚分配要看FPGA引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