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动态频率调节系统CPUFreq之怎样注册一个cpufreq_driver驱动

楼主(2019-10-25):
Linux动态频率调节系统CPUFreq之怎样注册一个cpufreq_driver驱动

与governor不同,系统中只会存在一个cpufreq_driver驱动,根据上一篇Linux动态频率调节系统CPUFreq之概述的介绍,cpufreq_driver是平台相关的,负责最终实施频率的调整动作,而选择工作频率的策略是由governor完成的。所以,系统中只需要注册一个cpufreq_driver即可,它只负责知道如何控制该平台的时钟系统,从而设定由governor确定的工作频率。注册cpufreq_driver驱动会触发cpufreq核心的一系列额外的初始化动作,第一节所说的核心初始化工作非常简单,实际上,更多的初始化动作在注册cpufreq_driver阶段完成。核心提供了一个API:cpufreq_register_driver来完成注册工作。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函数的工作过程:

  • int cpufreq_register_driver(struct cpufreq_driver *driver_data)
  • {
  •         ......
  •
  •         if (cpufreq_disabled())
  •                 return -ENODEV;

  •
  •         if (!driver_data || !driver_data->verify || !driver_data->init ||
  •             ((!driver_data->setpolicy) && (!driver_data->target)))
  •                 return -EINVAL;

该API只有一个参数:一个cpufreq_driver指针,driver_data,该结构事先在驱动的代码中定义,调用该API时作为参数传入。函数先判断系统目前是否禁止了调频功能,然后检查cpufreq_driver的几个回调函数是否被实现,由代码可以看出,verify和init回调函数必须要实现,而setpolicy和target回调则至少要被实现其中的一个。这几个回调的作用请参考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接下来:

  • write_lock_irqsave(&cpufreq_driver_lock, flags);
  •         if (cpufreq_driver) {
  •                 write_unlock_irqrestore(&cpufreq_driver_lock, flags);
  •                 return -EBUSY;
  •         }
  •         cpufreq_driver = driver_data;
  •         write_unlock_irqrestore(&cpufreq_driver_lock, flags);

检查全局变量cpufreq_driver是否已经被赋值,如果没有,则传入的参数被赋值给全局变量cpufreq_driver,从而保证了系统中只会注册一个cpufreq_driver驱动。然后:

  •         ret = subsys_inteRFace_register(&cpufreq_interface);
  •
  •         ......
  •         ......

  •
  •         register_hotcpu_notifier(&cpufreq_cpu_notifier);

通过subsys_interface_register给每一个cpu建立一个cpufreq_policy,最后注册cpu hot plug通知,以便在cpu hot plug的时候,能够动态地处理各个cpu policy之间的关系(比如迁移负责管理的cpu等等)。这里要重点讨论一下subsys_interface_register的过程,回到第一节的内容,我们知道初始化阶段,cpu_subsys被建立,从而每个cpu都会在cpu总线设备下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设备:sys/devices/system/cpu/cpux。subsys_interface_register负责在cpu_subsys子系统的子设备下面注册公共的接口。我们看看参数cpufreq_interface的定义:

  • static struct subsys_interface cpufreq_interface = {
  •         .name           = "cpufreq",
  •         .subsys         = &cpu_subsys,
  •         .add_dev        = cpufreq_add_dev,
  •         .remove_dev     = cpufreq_remove_dev,
  • };

subsys_interface_register函数的代码我就不再展开了,它的大致作用就是:遍历子系统下面的每一个子设备,然后用这个子设备作为参数,调用cpufrq_interface结构的add_dev回调函数,这里的回调函数被指向了cpufreq_add_dev,它的具体工作方式我们在下一节中讨论。

driver注册完成后,驱动被保存在全局变量cpufreq_driver中,供核心层使用,同时,每个cpu也会建立自己的policy策略,governor也开始工作,实时地监控着cpu的负载并计算合适的工作频率,然后通过driver调整真正的工作频率。下图是cpufreq_driver注册过程的序列图:

图 3.1   cpufreq_driver的注册过程

网友:
Linux动态频率调节系统CPUFreq之怎样注册一个cpufreq_driver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