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SPICE变压器电感是怎样进行关联的?

楼主(2019-10-25):
orcad Capture CIS进行整流滤波电路分析,但是变压器电感L1和L2是怎样关联的?
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

网友:
双击打开K_Linear的属性,在其L1和L2属性里分别对应变压器原边和副边的电感的编号就好了,如下所示: